合泰单片机和小晶振有关的问题

楼主(2012-09-04):
我们公司的部分产品使用了合泰单片机,液晶显示用32.768khz小晶振分频,这些产品里有些在正常使用的时候会乱显,特别是在上电开机的时候容易出现,乱显一般都是只有com0口控制的内容显示。湿度大的时候所有的机器都有这种问题。用示波器观察小晶振的输出口发下,湿度越大峰峰值越小,当峰峰值降低到某个值的时候,就会出现乱显。小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2.5p ,我们用的接地电容为10pf。湿度大了出现乱显可以理解,常温下就出现乱显真的不解啊。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,有没有解决的方法?

网友A:
我觉得你的软件可以做个调整, 将晶振分频后输出到指示灯, 简单地观察指示灯就可以用来判断振荡器是否出了问题.
解决问题嘛, 得调整硬件, 电容, 或者换其他品牌的晶振.

网友B:
试着减小电容到8pF左右,电路板浸清漆防潮。

楼主:
当时是在湿度试验后多有这种问题出现,怀疑可能是湿度的影响,就用防潮胶水将晶振和接地电容都涂上胶,即便是这样还是没有彻底根除。而且后来发现常温下也有这种现象,多是在上电开机的时候出现,程序上加了延时,等待小晶振振荡稳定后再开机全显。这样做了还是不行啊。用可调电容做为晶振的接地电容,最低是4.7pf,最高是26pf(此时晶振已经不能正常起振),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

网友C:
换 爱普生的 晶振
电容要匹配好
板子可以喷个绝缘漆

网友B:
当时是在湿度试验后多有这种问题出现,怀疑可能是湿度的影响,就用防潮胶水将晶振和接地电容都涂上胶,即便是这样还是没有彻底根除。而且后来发现常温下也有这种现象,多是在上电开机的时候出现,程序上加了延时,等 ...
引用 楼主:

都涂了胶了还出现问题,你就不应该在防潮上找了,找晶体品质问题和激励问题吧。

网友D:
晶振的质量值得怀疑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啊,发现温度会影响晶振的峰峰值,峰峰值低于一定值后就会出现乱显的现象,但是常温下使用就出现乱显问题。也怀疑过单片机,东芝的单品机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