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按键电子开关关断不了,求助

楼主(2012-09-04):
我按照这个图连接了一个开关,C1用的1uf,C2用的10nf
Q1选用8550   Q2选用9014
用这个 开关控制 12V电源供给
开关闭合以后,12V电源就供电给 LM2575-3.3,以及 LM2575-5.0两个芯片,产生3.3与5.0v电压。
如果不连这两个芯片,用万用表测量,开关可以打开,也可以关断。
但是如果连接了这两个芯片,开关打开得看几率,并且关断不了了。
、求助!

网友A:
我感觉不是是否接LM2575的问题。如果你的输出接一个滤波电容,关断也会有问题。
1:在当前电路下(输出没有电容),按下按键Q2导通,Q1b变低,Q1也就导通了。此时V0有电压维持,则Q2保持导通,输出稳定的电压。
2:再次按下按键,由于Q2处于导通状态,VC1接近0V。按键的导通瞬间,Q2的基极被拉低,Q2瞬间关闭,Q1也随之关闭,V0变成0。Q2基极失去维持电压,所以实现了关闭功能。
此电路设计有缺陷:
如果输出V0接一个电容,在关闭时由于V0不能很快变成0V,导致松开按键后Q2还会导通,就导致不能关机或者关机不可靠地问题。

网友A:
即使在没有电容做负载的情况下,长时间按住按键,也可能出现开关状态交替变化的情况

网友B:
改成下面电路试试。

网友C:
请用以下这图试一下吧,我都在用

网友D:
什么原理

网友D:
什么原理,楼主介绍下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
这个开关电路不适合用于后面有滤波电容的电路中。

你到原帖去找后面的开关电路,有专门用于容性负载的。
http://bbs.yleee.com.cn/thread-2066-4-1.html

网友F(2013-08-09):
引用 网友E:
1# matianxing08

这个开关电路不适合用于后面有滤波电容的电路中。

果然在这个论坛也有号,学习了。

网友G(2013-10-07):
引用 网友E:
1# matianxing08

这个开关电路不适合用于后面有滤波电容的电路中。

系统维护中....................打不开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系统维护中....................打不开!

现在可以了,前几天论坛维护不能进入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改成下面电路试试。

这个电路如果长按开关,会发生低频振荡。

网友H:
楼上的试过了????

网友I(2014-03-27):
C2应该去掉:在不考虑输出有电容的情况下,开关由闭合到断开时,虽然C2很小,但其上的电压仍然会使Q2导通一段时间,从而使得Q1导通,又对C2充电,如此反复,即开关失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