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按键电子开关关断不了,求助

楼主:
单按键电子开关关断不了,求助

网友(2012-09-04):
我按照这个图连接了一个开关,C1用的1uf,C2用的10nf
Q1选用8550   Q2选用9014
用这个 开关控制 12V电源供给
开关闭合以后,12V电源就供电给 LM2575-3.3,以及 LM2575-5.0两个芯片,产生3.3与5.0v电压。
如果不连这两个芯片,用万用表测量,开关可以打开,也可以关断。
但是如果连接了这两个芯片,开关打开得看几率,并且关断不了了。
、求助!

网友A:
1、VO加一级跟随隔离。否则驱动能力有问题,后端电路负载端的电容会导致状态不确定。
2、这个电路不行,开关按下瞬间,Q2基极有瞬间电压冲击,容易坏。基极要串联一个小电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谢谢你的帮助!
问题的确是你说的问题。

我在Vo端连接了一个二极管,1N4007,然后就能正常开断了。如下图

我想问一下,这样做,除了驱动能力没有提高。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。

还有就是如果 采用达林顿连接,是否可以解决你所描述的问题 1,如下图

谢谢你的帮助

网友A:
如果8550的驱动能力够了,加二极管就可以。
最好加一个三极管。
Q2基极或者按钮开关上最好串联一个小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