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249单片机IO口电路

楼主(2012-09-04):
现在使用P32口做输入,没有上拉下拉。发现引脚制空的时候,采集到是高电平,用万用表量也是高电平。后来加了一个下拉,引脚置空,发现还是采集到高电平。唯一正确采集到电平状态就是给引脚输入一个确切的电平。另外,如果一个引脚配置为输出,且接到一个输入的引脚,输入端是否能够正确采集到电平状态,现在电路是输出引脚和输入引脚之间串了一个10k的电阻,输出端为0,输入端还是采集到高,且万用表量出来确实是高电平。结合电路图,我在想是不是电路图里面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原因。求解释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复啊,大虾们快出来呀。自己先顶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