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们,关于电池的问题

楼主(2012-09-04):
做一款电池设备,工作电压是3v,
方案1:用两节7号电池先DC-DC升压,再接3V的LDO
方案2:用三节7号电池直接接3V的LDO

那种方案更合理,效率更高?
如果是锂电池,用什么方案?
请大家指教

网友A:
3节电压直接接,DCDC降压就好了!
  LDO的效率不高,DC-DC升压也有损耗~

锂电池就单节+DCDC降压~~~

网友B:
其实这个设计 和你做的设备有很大关联的
你的设备大概耗电多少?是单片机还是ARM
是否为低功耗产品,如果设备本身耗电不大 几十个MA,那你可以用低功耗的LDO 自身消耗是UA级别的。
电池和锂电,你要考虑设备电池可以使用多久?电池是否可以更换,多久更换,是否方便充电等因素

网友C:
锂电池需要注意充电和放电的保护,过流保护,用锂电池电路上要增加一些

网友D(2012-11-03):
是要综合考虑,效率及静态功耗尤为重要,目前有些DC/DC的静态功耗也能达到uA级,比如TPS61020
http://www.ti.com.cn/product/cn/tps61020
特别适合用于电池供电的手持式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