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TM TIM器功能疑问

楼主(2012-09-04):
请问下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0;
这是0分频吗?等于TIM时钟频率?
我看到说明书上就3个选择

网友A:
可以查看下库里枚举了几个值

网友B:
请问下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0;
这是0分频吗?等于TIM时钟频率?
我看到说明书上就3个选择
引用 楼主:

是一分频的意思,就是不分频

网友C:
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