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实现数据统计

楼主(2012-09-04):
各位大侠,最近在写一个FPGA代码需要实现数据统计,设计要求对1080个数据进行统计,当接收完这1080个数据后要输出里面重复次数最多的那个数,如在这1080个数据中有100个10,150个2,50个14等,则最后要输出出现次数最多的数:
2.
     现在我自己写了一个代码,里面定义了一个RAM,对接收到的数据如为IDX,则就将RAM [IDX] <=  RAM[IDX] + 1,最后统计RAM里面那个数据最大,她对应的IDX便是想要的值,但这种方法在FPGA里面好像实现不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?着急啊....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呢?

网友A:
为深么实现不了?
你这种方法可以啊。
开一个1080的空间。
分别存放1~1080数字的个数值。
比方遇到15,就从地址15里面得到一个值,然后+1, 然后存回去。
同时设一个变量存 数值,一个变量存数值的个数。
当你存回去的时候比较你得到值和存数值的个数值谁大谁小,如果大,就就替换,不过小就不管。

就是不知道同时有10个10 10个11, 只有一个变量输出,不知道是应该输入11还是10。这个是你自己考虑的。

楼主:
3# GoldSunMonkey 假如我定义的RAM的确是1080的深度,然后以收到的数据做索引值,做RAM[IDX]<= RAM[IDX] + 1,但这样的还编译器会认为RAM就是寄存器了,导致我的逻辑资源消耗完了,而不是RAM,即RAM好像不允许自己给自己赋值

网友B:
感觉好象在做视频方面的直方图一类的东东啊

楼主:
5# Backkom80 的确是视频方面的,做错误数据校准,但现在统计数据分布这个搞不定啊

网友A:
5# Backkom80 的确是视频方面的,做错误数据校准,但现在统计数据分布这个搞不定啊
引用 楼主:
讲点东西啊。别太泛

网友A:
3# GoldSunMonkey  假如我定义的RAM的确是1080的深度,然后以收到的数据做索引值,做RAM
引用 楼主:
开RAM 的IP

网友A:
3# GoldSunMonkey  假如我定义的RAM的确是1080的深度,然后以收到的数据做索引值,做RAM
引用 楼主:
谁让他自己给自己赋值了?
你可以给别的变量啊。

楼主:
谁让他自己给自己赋值了?
你可以给别的变量啊。
引用 网友A:
的确可以不用写成自己赋值给自己,我尝试过先将RAM里面的数读出来赋给一个信号,然后将信号加1后再赋值给RAM,但编译器还是将RAM全部用逻辑资源实现,导致资源耗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主要是CCD在多通下,不同通道间在拼接处的数据误差,我需要统计处拼接处,不同通道间数据差的分布关系,根据统计结果在FPGA里面做数据校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