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PIC的MPLAB与PICC安装软件

楼主(2012-09-04):
自己网上下载的,安装后,一直都没法编绎,老是提示出错。工程是没问题的,在单位里编绎是正确的。谢谢

网友A:
注意:1、路径
         2、编译器版本,有的编译器不支持向前兼容的(如:MPLAB 8.5自带的ASM编译器,不支持8.1自带ASM编译出来的代码)

网友B:
1、检查MPLAB版本和编译器版本是否和原来一致,如果不一致,请把原来的项目文件删除,只保留源代码文件,然后重新建立新的项目文件再编译看看
2、检查源代码文件是否有中文路径名?电脑的用户名是否有中文?源代码文件的路径英文总字符数不能超过255个字符。

楼主:
按照你的方法,还是不行的~!PIC的编绎环境真难装,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B:
按照你的方法,还是不行的~!PIC的编绎环境真难装,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
引用 楼主:

一般都是因为中文路径,其它还没怎么听说投诉装不上的。

MPLAB是免费的,PICC是要注册文件的,你安装后能打开MPLAB吗?如果能打开则检查PICC是否已经注册和源代码的路径是否存在中文路径?

楼主:
MPLAB是装上去了,PICC也装了,也按照提供的方式**了,编绎时OPTION_REG这个寄存器说是错的,改成OPTION后,又莫名奇妙的说哪个NO SPACE。奇怪

网友B:
MPLAB是装上去了,PICC也装了,也按照提供的方式**了,编绎时OPTION_REG这个寄存器说是错的,改成OPTION后,又莫名奇妙的说哪个NO SPACE。奇怪
引用 楼主:

1、自己去查头文件关于这个寄存器的宏定义名称。
2、在MPLAB中,你是否正确设置了编译器的路径?因为新版本的MPLAB都带了一个LITE版本的编译器,你在安装其它版本编译器时,有的时候安装不注意,就没有将新版本编译器路径正确安装,此时MPLAB默认的编译器还是原来的编译器。

楼主:
前提是我这个工程是正确的,只是要我电脑上安装的mplab编绎不过去。

楼主:
编绎器就是我装的,不是自带的!

网友C:
编译是不是选得不对啊

网友B:
请检查在main.c中是否包含了PIC.H这个头文件?

楼主:
包含。前提是我这个工程是正确的,只是在我电脑上安装的mplab编绎不过去

网友B:
包含。前提是我这个工程是正确的,只是在我电脑上安装的mplab编绎不过去
引用 楼主:

检查原来建立工程的MPLAB版本和当前是否一致?

如果无法判断,可以把原来的工程删除掉,只保留源代码.C和.H文件,然后重新建立项目工程便宜看看。

你不断的强调工程没有问题,我不清楚你想说明什么?
请注意:工程和MPLAB的版本有一定的关系,不代表在一个版本上建立的工程,就一定在另一个版本上可以正确识别。

太费劲了,你先重新建立工程试试再说吧。

网友D(2013-09-06):
PIC部分器件的头文件,在不同版本,寄存器的名字是不同的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