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前辈们谈谈simplicitTI 与 zigBee的区别以及优劣所在

楼主(2012-09-04):
我大学刚毕业,初入物联网行业。工作大概4个多月了。在公司做了个基于cc1101组网的项目,自己也有了一些体会。由于项目里面的协议都是之前公司自己定的,通过参与这个项目开发,感觉到该协议还是存在一些不足。后来经理说让我看simplicitTI协议,从中借鉴一些方法。于是自己一边看文档,一边找这方面的书籍,就跑到图书馆找,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太少太少,几乎没有,反而找到了很多zigBee的书,于是我也翻来参考参考,大概看了下关于芯片的介绍,和cc1101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对于两者的协议,我希望前辈们能够谈谈他们之间的区别和优缺点。同时,希望前辈们能够提供一些关于simplicitTI的一些书籍。

网友A:
不要看。

这就是建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看?zigbee?还是两个都不看.....

网友A:
都不要看。

网友B:
不要看书,书店里的参考价值不大,如果你对你们原来自己做的协议很熟悉,我估计你比写书的水平还高些。目前大多数的书,都不是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人写的,质量实在一般的很,不出错就算是高水平的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主要是想从书里面借鉴一些组网方面的经验,比如跳频、防碰撞机制方面的,看看书上面是怎么介绍,怎么去处理的,再对比下自己原来的处理方法。我刚来的时候公司协议内容很少很少,后面很多内容都是自己扩展的,第一次做产品,没什么经验,担心给客户使用后工作不稳定。公司就我一人在搞这个,没有前辈指点...... 根据你们的建议,我还是老老实实看文档吧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我主要是想从书里面借鉴一些组网方面的经验,比如跳频、防碰撞机制方面的,看看书上面是怎么介绍,怎么去处理的,再对比下自己原来的处理方法。我刚来的时候公司协议内容很少很少,后面很多内容都是自 ...
引用 楼主:

马上换公司。

网友C:
看TI带的那些文档,不要看中文书

网友D:
SimplicitiTI,顾名思义,就是简单的。它通讯的节点比zigbee的少,路由功能也不完善。但最大的好处就是全开源,在源代码下没有任何秘密。
zstack,顾名思义,就是zigbee的协议栈,它完整实现zigbee中规定的协议功能,组网和寻址能力毋庸置疑,但核心的组网分配、路由链路部分的代码是不开放的,只提供lib库链接。
如果学习参考的话,吃siplicitiTI的代码吧,如果用的话,不是受到终端代码大小的限制还是zstack更胜。

网友E:
之前看过一些SimplicitiTI的介绍,还下载了源代码和文档,感觉简单的应用是可以用的,吃透他对编写自己的stack也是有帮助的。

楼主:
9# justin108 嗯,学习了,现在正在吃simplicitTI的代码.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现在正在看,感觉代码和文档结合着看效果比较好。

网友A:
simplicitTI: 直接通讯稍微传递下换个名字。

zigbee,一堆乱扯概念实际无法使用的。文档绝对是让人越看越晕,给ibm的文档不是一个档次。

ti的这系列的竞争对手是nordic,zigbee之类都是炒作,赌概念的。

网友F:
你们的cc1101做到多远?我在办公室环境下怎么只有十米,**

楼主:
14# 相信哥咯 可以到200米。主要看你们用的模块,还有调制方式、发送速率吧。

网友G:
1# e08610318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
可以看看ISA100.11a和wirelessHa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