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寻求串口处理方式

楼主(2012-09-04):
最近在处理一个串口方面的问题,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下各位高手是如何处理的。
一般在串口接收中断里面都是一直不停的接收数据,放在一个缓冲区里,如何判断一个字符串接收完毕(因为判断接收完毕了就可以通知其他模块来去数据),何时将缓冲区里面的数据清除。
这个只是我的想法,我不知道各位大虾在处理串口是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,谢谢!

网友A:
硬件流控CTS、RTS

楼主:
嗯,谢谢LS的回答,那如果不用硬件流控,也不用软件流控,怎么处理比较好呢?

网友B:
判断字符串结束,用空字符" "、回车“\r”、换行“\n”
缓冲区的数据被取走后就清楚,或者缓冲区足够大,就搞成FIFO那样,不够用就清。

楼主:
嗯,明白了,那如果不是字符串,而是接收一些十六进制的数据,这时候你们一般怎么办呢?

网友C:
建一个FIFO,考虑到处理器要多久处理一次数据,在处理数据之前和处理数据过程中,buffer不会出现溢出即可。否则就要从新规划任务调度或者更换更快的处理器,要不就增大BUFFER

网友B:
如果是十六进制数据,那就自己设计这些数据的协议格式,如连接接收XX XX XX当作哪个命令,再包含如数据长度等之前定的数据格式。

网友A:
对于发,你可以在主处理器中做个计时器,保证其发送速度慢与串口的发送速度即可
对于收,你的主处理可以一直收,读到0则扔掉,当然你的保证你的正常数据中没有0,可以对数据加编码(比如参照HDLC的编码),最后对数据做解码

楼主:
谢谢各位高手们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