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时间段问题

楼主(2012-09-04):
弱弱的问下,怎么写在大于500us小于900us这段时间内要处理的事情呢?谢谢!!

网友A:
你指是1S中的500US-900US?
  做一个定时器,500US溢出将标志位,MCU检测到这个标志位,就进入处理事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我用的是256US溢出次
那怎么表示大于500us小于900US呢?谢谢!

网友B:
改成100us溢出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你好,我想说的是在500us至900us其间,如果检测到有低电平的话,就。。。,没有的话就等待。
怎么写500至900US这个时间段的条件呢?谢谢!

网友B:
晕倒。

100us中断一次,然后计数中断的次数,在计数器达到5之后,干你想干的事情,达到9之后,再做你想做的其它事情,这样行了吧?

网友C:
估计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

网友D:
6楼正解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