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科书有误,基本器件,电容特性的困扰,求解释!

楼主(2012-09-04):
实际电子电路中电容元件中的电压滞后电流∏/2,如图(1):

1 (黑线为电流波形,红线为电压波形)

而我用以下方法证明的结果却并非如此:

证明:当给一个电容元件通过正弦交流电时,电容中产生的电压为:u=Q/C=(∫idt)/c
设交流电表达式为:i=sint,波形如图2:

则电容中电压为u=(∫idt)/c=(∫sintdt)/c=-cost/c+cos0/c=(1-cost)/c
所以电容元件中的电压电流波形图为:

不知错在哪里。

楼主:
谁能解释这个现象?

网友A:
只要电流为正,就说明是在充电的,电压不可能下降,这个很明显,还用证明?

网友B:
解积分问题时,常数项是取决于初始条件。
如果V(0)=0, 那么就像你的解。
如果V(0)=-3 (如您的图1,我假定你的C决定了振幅),那么解就如图1.
事实上V(t)=V0 - cos(t);
不论V0 是什么常数,微分后结果是一样的。

网友C:
同楼上,积分初始条件不同而已

网友D:
to LZ:

直流成分不影响相位关系,故“电压滞后电流∏/2”没错。

楼主:
解积分问题时,常数项是取决于初始条件。
如果V(0)=0, 那么就像你的解。
如果V(0)=-3 (如您的图1,我假定你的C决定了振幅),那么解就如图1.
事实上V(t)=V0 - cos(t);
不论V0 是什么常数,微分后结果是一样的。 ...
引用 网友B:

4楼正解,积分结果取决于初始状态。
但是还是不解,现实我搭建的电路中的电容的初始状态是不带电的,为什么我示波器测出的波形是图1的情况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波形令我不解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D:
波形令我不解。
引用 楼主:

正因为电容初态电压为零才得此波形。

网友B:
4楼正解,积分结果取决于初始状态。
但是还是不解,现实我搭建的电路中的电容的初始状态是不带电的,为什么我示波器测出的波形是图1的情况呢? ...
引用 楼主:

那就对了的啊

因为不带电  所以测量出来的波形就是分布在横坐标的两边,有正的数值 没也有负的数值 (这就是楼主所说的图1)

相反如果带电 那么就会使波形往上移动(图2)
电容带电相当于直流偏置的哦    你仔细琢磨一下

网友:
积分初始条件,积分下限是t=负无穷大,不是t=0.

网友E:
起始电容没任何电荷,积分0->t,得电压:V=1/C(1+sin(t+Pl/2))
显然电压落后了PI/2,并且在落后的0->t时间里充电得t时刻直流电压为1/C

网友F:
7# 不光写程序 明明是六楼正解。。。。四楼答非所问。相位关系和幅度或者说是偏移没多大关系。你们所说的幅度实际上偏移值。
譬如a+Asin(t),a是偏移值,2*A是幅度值,相位是t。
你的求解过程是正确的,二者的相位差的确是PI/2

楼主:
7# 不光写程序 明明是六楼正解。。。。四楼答非所问。相位关系和幅度或者说是偏移没多大关系。你们所说的幅度实际上偏移值。
譬如a+Asin(t),a是偏移值,2*A是幅度值,相位是t。
你的求解过程是正确的,二者的相位差 ...
引用 网友F:

你理解错了,我没问相位差,而是上面的两种情况波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你该先琢磨琢磨了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正因为电容初态电压为零才得此波形。
引用 网友D:

初值为0得哪个波形?

网友H:
LZ的假设其实就是电流源给电容充电,电容两端的电压问题。但实际电路中,可能存在负载RL。而假设的命题中RL=0或无穷。
看下面2张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瘦猫果然有功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