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OS管控制电阻丝

楼主(2012-09-04):
需要控制一个电阻丝加热,考虑到电流较大,是不是用MOS管比三极管效率更高?
我以前没用过MOS作为开关,用EWB画了个电路不知道对不对,请指教,谢谢!
控制信号是3.3V的,电阻丝电源大约8V。
还有请推荐个常用的MOS管,电流要求1到2A,我应该用NMOS还是PMOS呢?

网友A:
最好mos 控制级再加一路三极管,
这样可选的mos 更多,控制级电压可以得到比较高
用NMOS 即可。

网友B:
NMOS好买,价格便宜,如果不是高边驱动的话,根本不想要PMOS,所以肯定是NMOS了。

MOS管能达到2A的型号太多了,你随便找个卖MOS管的厂家一查,大把大把。

MOS管的导通电阻很小,用MOS管的话,在MOS管上损耗的功率较小,用三极管的话,电流大,三极管发热很严重。

网友C:
低端驱动,肯定是NMOS!
如果你是开关状态,就太简单了。

楼主:
谢谢啦~控制级的三极管怎么加呢?
不加三极管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栅极电压不够导致MOS管不能完全导通?只能选低栅极电压的MOS管。那这个三极管还是要加的,请各位指教一下怎么加,谢谢
还有那种比TO220小一圈的、贴片形式的封装叫什么?有这种封装的常用的NMOS管推荐吗?我担心一不小心选了个稀有的不好买到的型号

网友B:
谢谢啦~控制级的三极管怎么加呢?
不加三极管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栅极电压不够导致MOS管不能完全导通?只能选低栅极电压的MOS管。那这个三极管还是要加的,请各位指教一下怎么加,谢谢
还有那种比TO220小一圈的、贴片形 ...
引用 楼主:

是TO-252吗?

网友D:
VGS 3.3V电压 就能驱动到很低阻抗的MOS不多吧?
应该要加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,

楼主:
找到图片了,像这种,这种封装的最常见的NMOS有哪些型号呢?

网友B:
这个可能就是TO-252封装的啦。

楼主:
嗯,就是TO252。三极管是这样加吗?如果我还要PWM(频率不高,1MHz以下),是不是应该加个肖特基二极管?

网友E:
Vgs的开启电压应是4-10V吧?

网友F:
低压大电流场合,开关的导通内阻越低效率越高,无触点开关的话,显然MOS管最合适,PWM控温时频率用不着多高,几Hz就足够了,温度对象都是大滞后环节,所以选择MOS管重点关注导通内阻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你上图的时序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