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编译后出现“ too few arguments in function cal”

楼主(2012-09-04):
请教一下:移植的UCOSII操作系统,编译后出现 too few arguements infunction call 是什么情况?给如何解决

网友A:
你调用的函数,参数太多了,去掉一些试试

网友B:
too few 是太少吧。:lol

网友C:
;P对啊,不应该是不够么

网友A:
:lol是太少了,呵呵。
那就是楼主调用的函数需要带参数,而你调用时没包含参数,或给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