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源中,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是否足够?

楼主(2012-09-04):
小弟最近设计一个电源,电路形式很简单:
变压器——单相桥式整流电路——电容滤波——线性稳压器LM7812--负载
最终的负载电流是600mA。
问题是这样的,我拿到的变压器参数是19.5V,0.5A。
这个变压器的电压19.5V应该是稍高了一点,我可以通过串联电阻来降低7812输入端的电压。
但是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只有0.5A,我如何理解这个0.5A?
他是否能够支撑我的600mA负载电流?
我在选用变压器时,是考虑功率还是电压电流都要考虑?
如果后面使用开关电源,是否考虑总功率即可,电压高了,电流小点也无所谓?

楼主:
谢谢楼上,我想知道的是目前这个变压器是否能用,因为选型的人要求我使用这个变压器。

网友A:
肯定不行。变压器会热坏的。
不过不用7812,改用DC-DC倒是可以

网友B:
用开关型稳压芯片即可。

楼主:
以目前的这个变压器电流输出能力(19.5V,0.5A),用桥式整流,电容滤波,通过电阻降低7812的输入电压后,7812稳压后能输出多大电流?

网友C:
不加散热片,50mA左右。加了200mA左右。

网友D:
这种情况不能用7812 ,建议用DC/DC

网友E:
你要求的输出电压为多大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