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oCox] 自动代码生成工具CoSmart使用入门(Nuvoton)

楼主(2012-09-05):
欢迎大家加入coocox工具群:167693982, 每周二,五下午2:50强搂送Cookie板子,晚上8:25开群课

使用CoSmart进行管脚配置和生成可用的C程序,你需要执行以下步骤:

1. 启动CoSmart后,单击New Chips来选择芯片。

2. 选择一个厂商,如: Nuvoton。

3. 选择一个芯片,如:NUC140LE3CN,在芯片页面会显示管脚配置。

4. 勾选你想要使用的外设,如GPIOA。CoSmart会在左下方的视图中显示GPIOA的配置选项。

5. 你可以点击某个选项的值来改变它的状态。

6. 有些数值还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取或者自己修改。

7. 在左上角的视图中,你可以点击外设名称,左下方的配置视图中会显示相应模块的配置选项。

8. 点击 "Generate C Code"按钮生成和引脚配置相对应的C代码,可以在CoIDE中使用。

9. C代码会在Source窗口中呈现。

10. 点击 "generate CoIDE Project "按钮生成CoIDE工程

11. 输入工程名称和保存位置,生成工程后会自动打开工程所在目录。

12. 点击 "Generate Pin Report "按钮,在CoSmart中生成引脚配置报表。

13. 点击 "Generate Module Report "按钮,在CoSmart中生成模块配置报表。

14. 您还可以使用Export菜单下的功能生成更多文档。

您可以通过http://www.coocox.com/CN/CoSmart.html 免费获得CoSmart。

楼主:
可在http://www.coocox.com/CN/CoSmart.html 免费获得,即将支持ST、NXP。

网友A:
要试试,这个功能很傻瓜,和酒鬼做的官网的那个差不多,生成的代码是操作寄存器,还是库呢

网友B:
这个我也想过,都出来了 代码超过1W行吧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
生成的代码是基于库函数的

网友D(2012-10-28):
要试试,这个功能很傻瓜,和酒鬼做的官网的那个差不多,生成的代码是操作寄存器,还是库呢
引用 网友A:

酒鬼惭愧,过来特别正本清源一下,其实该这么说,酒鬼做的那个和CoSmart差不多。

原本很早就看到CoSmart这个,做得挺不错。
觉得这个思路特别好,使用起来也很顺手。

唯一美中不足,酒鬼当时需要个能出Keil/IAR项目的版本,CoSmart当时没有。
于是就想到再做一个。
又因为我玩不转java,玩javascript还可以,于是最后做成了如下这个网络版。
http://nuvoton-m0.com/code
总的来说,借鉴CoSmart的地方不少。

网友E:
可惜酒鬼之才华了

网友F:
不错!很方便。51的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