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842 24v-5v的隔离电源设计

楼主(2012-09-05):
最近要用到dcdc,3842很廉价,想问变压器副边如何控制电压的输出数值,当然匝比是一个原因,原来的电路,是24v输入,2,5v输出,800ma,现在想改造一下,输出5v500ma,需要做那些更改?

网友A:
变压器匝数,线径。 反馈电阻。其他的不用改

网友B:
控制输出电压的值  只要更改负反馈部分的电路就行 一般都用两个电阻分压中间接到TL431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