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双线圈继电器的作用

楼主(2012-09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就是2个小信号继电器做杂一起而已
这类继电器,通常叫做 信号继电器,同时切换信号用, 电流不大,也可以同时切换2路电流通路。
可以灵活使用,

网友B:
就是里面有两个绕组

一般的一路是对应一个线圈,这边吸合那边就断开,那边吸合这边就断开
有防止误吸合和误断开,可以相互锁定一样,起到一定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保护作用

楼主:
那这两个线圈各自对应一个,独立工作了?

楼主:
还有,在说明书里线圈的标识中涂实心和空心分别表示什么意思?

网友C:
to LZ:

那是双稳态的DPDT继电器,一个线圈驱动一态。

网友C:
还有,在说明书里线圈的标识中涂实心和空心分别表示什么意思?
引用 楼主:

“实”线圈驱动“实”态。

楼主:
什么是实态?

网友C:
什么是实态?
引用 楼主:

中点与实心触点连接。

网友D:
涂黑表示通电态。

网友E:
最大的特点就是双稳态特性啊。
向一个双掷开关一样,
给一个脉冲驱动,到一个位置后,不需要持续给电,就能保持状态。这样不就'零功耗'了吗?
其实内部是两个驱动线圈和一个动臂磁铁。

网友F:
是磁保持继电器吗?

一直没用过实物。

网友G:
应该就是磁保持继电器吧

网友H:
双绕组闭锁型继电器

网友D:
在安全报警电路用不会自动复位。安全性好。

网友I:
磁保持继电器与一般继电器的区别   (1)大多数磁保持继电器有两个线圈,一个为置位线圈(set),另一个为复位线圈(reset)。(也有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)   (2)set与reset端可连续通电,也可用脉冲触发。   (3)具有保持功能,一旦置位或复位,即使线圈断电,继电器仍保持原状态。     磁保持继电器优点在于具有保持功能。当然,有两个控制端,控制较烦琐是它的缺陷。
磁保持继电器与电磁继电器所不同的是:电磁继电器通电吸合,无电释放。 磁保持继电器只要一个正向电就会永久吸合,不需要保特电压。要想释放必须加上个反向电压。还有一种双线圏的产品,一个线圏专用加正向电压吸合,另一个线圏专门加反向电压释放用。

网友J(2016-12-27):
有种双线圈是为了节能。

网友D:
主要是节能。有上电吸合断电释放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