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关于开发板的选择问题。

楼主(2012-09-05):
我是新手,准备学ARM9,以前有单片机、DSP基础。现在想先选一款ARM9开发板。
我是做的工控方向,但是我发现工业级的ARM9的开发板都好贵。所以想先买个三星2440的开发板学习用,但是问题又来了,工控应用往往要求接口丰富,比如我要用到CAN总线、SPI、IIC等,而一般的2440开发板往往都没有CAN总线。这是我比较纠结的。最近上淘宝查了两款开发板:
天嵌的 TQ2440 开发板,(不选友善的是应为友善的bootloader不开源),这款就不带CAN
天祥的 TX-2440A开发板,接口丰富。,带CAN

请用过这两款开发板的前辈们给详细说一下,哪一款开发板更适合我这种初学者呢。谢谢。

网友A:
如果要选择带CAN接口的,可以选择NXP或者STM32内置CAN控制器,这应该会比较更接近于你将来产品的应用。如果是选择2440,其实哪款都无所谓,也就是买个硬件可以快速做实验而以,因为他们都是抄的三星公版的硬件,然后直接使用公版的软件。他们不开源的原因是因为在公版的软件上修改了一点点,然后就当宝是的不开源,其实完全没必要,所以楼主选择一款便宜点的就好,其它的只要不过份即可。
其实,楼主有MCU、DSP的基础完全可以更自信,ARM也就是开发环境有些不同而以,就和你当初从单片机再学DSP一样。先把ARM当做普通的单片机使用,目的是了解ARM的基础结构、基本的开发环境,这些应该可以取代MCU或DSP完全楼主目前的产品开发。熟悉之后,再根据项目需要是否选择或者选择哪一款的操作系统,Wince或Linux等。
找到一本好书可能比找到一个好的开发板更重要,祝楼主好运!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,对我很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