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开关电源升100V架构疑问

楼主(2012-09-05):
附件是一个开关电源的规格,能升到100V,FB VIN大概为1.276V。针对FIG 46有个疑问就是:
1.反馈电阻已经按照100V的电压比例去分了,那IC内部的占空比被调节成去输出100V驱动开关。
这样的话那么多的4148 ,50V耐压的电容是不是多余呢?
能否100V的输出直接接D1的阴极呢?(D1不用4148)
望高手解答下,谢谢.

网友A:
4148 和电容组成 倍压电路
楼主可以google 倍压电路了解相关知识。

网友B:
搂住试一下就知道了

楼主:
倍压电路的概念有点的....
有个疑问就是
1.反馈电阻已经按照100V的电压比例去分了,那IC内部的占空比被调节成去输出100V驱动开关。
这样的话那么多的4148 ,50V耐压的电容是不是多余呢?
能否100V的输出直接接D1的阴极呢?(D1不用4148,换成别的二极管)

网友A:
你有这个想法是好事情,
别人多说也无意义,理解还是靠个人
你可以实践尝试下 或许更有体会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。

网友C:
不用倍压电路,直接Boost当然可以,只不过一级Boost就想把4V升到100V有点困难。
这么小的功率,LZ可以试一下,应该可以。。。

楼主:
恩,有时间要尝试下的。这个倍压电路要好好计算下的...

网友D:
1.反馈电阻已经按照100V的电压比例去分了,那IC内部的占空比被调节成去输出100V驱动开关。
这样的话那么多的4148 ,50V耐压的电容是不是多余呢?
能否100V的输出直接接D1的阴极呢?(D1不用4148,换成别的二极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