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烧写不了程序

楼主:
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画了个STM32的板子,要求用串口烧写程序,串口用的是UART1,BOOT0高电平,BOOT1低电平,电压3.3,就是识别不了设备,请问什么原因?多谢各位了!

网友A(2012-09-05):
拿开发板试试 是否可以下?
如果可以,查你自己的板子
如果开发板不能下,换台电脑,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开发板是可以的,自己的板子都检查了,所以迷茫了

网友B:
检查焊接和外围芯片,比如晶体、复位。

网友A:
开发板上的IC取下 焊到你的板子上能跑吗?能烧录吗?
重点查下你自己的板子,

网友C:
最大的可能性是连接方面的问题, 我看楼主先仔细检查一下连接和芯片上的供电电源

网友D:
看你的图片,Parity应该是Even。再仔细看看其他的设置。另外,不要考虑外接的晶体,因为在Systemboot时,是使用的HSI,即与外界晶体无关。

网友E:
建议用示波器来看,对比成功和 失败的板子波形。
也就几条线需要看:Tx、Rx, CTS、RTS

网友F:
注意reset要就近加滤波电容

网友G:
我是这台电脑烧写成功,换台电脑就失败了。。

网友H(2012-11-27):
和我的完全一样,期待结果。

网友H:
我和他的是一模一样呀。怎么办呢,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I:
额,之前用STM32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STM32的板用串口下载时好时坏,甚至有时会出现明明是由引导系统启动的,却又直接跑到用户程序去了;但是用JTAG口下载调试就肯定行,而且串口连着电脑使用也没出任何问题。现在没弄STM32了,也不知那时到底是什么原因,现在也还是想不明白。。。。

网友J(2013-12-27):
我碰到过13楼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