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12864时候遇到的问题,一直不解

楼主(2012-09-05):
程序原班不动换到P2口一切正常,但用P1口就不对劲啦,P1口上同时接有led和lcd,从lcd读数据时貌似读不到'0',是led有影响吗?怎么会有这种影响呢?不解中。

楼主:
void busy()
{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1;
        E=0;
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E=1;
        while(P1 & 0x80);//BF高电平 表示忙《--------------在这里读的
        E=0;
}

楼主:
额 ,是我说的不明白吗

网友A:
楼主,你是搞技术的还是算命的?“不对劲啦”“貌似”这些词只有算命的才会使用。

这些LED的电阻确实不轻,有可能是LCM带不动,楼主需要给程序打断点,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确认端口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,不要凭空乱猜。

网友B:
估计如5532所说LCD的驱动能力不足,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C:
量一下LED和电阻用了多少电压,到了LCD还剩多少了,应该是不够了

楼主:
楼主,你是搞技术的还是算命的?“不对劲啦”“貌似”这些词只有算命的才会使用。

这些LED的电阻确实不轻,有可能是LCM带不动,楼主需要给程序打断点,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确认端口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,不要凭空乱 ...
引用 网友A:

呵呵,只是自己口头禅。另外确实是猜到了P1口的led有影响,但不能确定,所以来这里请教,谢谢你啦。打心底来说,我认为任何一名技术工作者都需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,当然这也是我自己希望能达到的。呵呵《《《见笑

言归正传:led 端电压1.9V  电阻端电压  0.9V;到断口还有2.2V.LCM的‘0’拉不动2.2V

网友D:
对的。是P0口的LED压降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