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处理器与计算机的USB口连接

楼主(2012-09-05):
我现在使用的是ST的STM32L152系列的ARM处理器,目前开发中需要与计算机的USB口直接连接,不是通过串口转USB的方式。ARM中的程序由一个工程师开发,我负责开发计算机程序,暂时遇到问题是计算机上怎么使用C#开发程序直接读取与计算机USB相连的ARM中的数据?我看了不少资料,都不是很详细。我使用C#调用 LibUsbDotNet.dll的方式来读取USB数据,但是总是报错。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实现?非常感谢!

网友A:
ARM与计算机USB通信,可以使用ARM的USB Device,此时计算机是主,ARM是从。此时你完全可以将ARM当作普通的USB外设,一切按照USB标准来就行。当然你也可以使用ARM的USB HOST,此时就把它作类似于U盘。当然无论是哪一种都先需要ARM那边有配套的固硬程序支持。所以楼主可以先找一些普通的USB外设或U盘,学会采用C#开发,调通之后再将设备换成ARM板,此时如果ARM不行,那么和你无关,一定的ARM板这边的问题,你主可以让搞ARM的工程师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