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小区多用户智能电表坏了。

楼主(2012-09-05):
表数显示的都是很大的负数,芯片用的是89S52,和3个8255.
有用单片机做过电度表的程序的吗?
厂家倒闭了找不到人了。
请大家指点。
谢谢。

网友A:
找电力局换表就可以了。
这个活,平民是不能随便做的,不能随便修的,要犯法的。

网友B:
你想自己修?犯法的。。。

网友C:
真服了,那都是打了铅条的,不让你自己动,你自己动了,要罚款的

网友D:
这种东西直接换吧,小区里肯定不能自己修的,要不然用电度数都是零了

楼主:
明白了,是领导让修的。

网友E:
LZ是电力局的吗?
这东西通常需要厂家才能修,因为需要原理图、PCB图和代码才行的。

楼主:
没您说的那么复杂,一般坏是EEPROM,和8255以及75LB184
谢谢回复。

网友F:
没有备用的啊……我们倒是可以做这个,只是太远了

网友G:
我们生产这个

网友H:
修什么啊!
还不趁它坏的时候,狂用电!

网友I:
直接找供电局换了就好了,自己修好了也违法

网友:
修什么啊!
还不趁它坏的时候,狂用电!
引用 网友H:

万一总表没有坏,那么多电最后还不是大家平摊。想占电力局的便宜,千年等一回

网友H:
万一总表没有坏,那么多电最后还不是大家平摊。想占电力局的便宜,千年等一回
引用 网友J:

那也占了别人的便宜啊!:lol

楼主(2013-06-08):
已经修好了,一般是8255坏,和继电器驱动模块损坏。
通信模块和存储器也容易损坏。
谢谢大家。

网友K:
电表坏了要主动上报!不吭声不出气当心以后10倍罚

楼主:
谢谢提醒,是领导的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