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实际电路中的波形问题

楼主(2012-09-05):
波形及电路图如附件 电路图中的三极管Q1是LM393内部的开漏输出的,8.2K是外接的上拉电阻当Q2 没有接入的时候低电平波形很平,一旦接入Q2波形低电平上就出现图中的一个个小鼓包,宽度=2.4us 周期=19.8us,幅度=3.28v,所以低电平看上去很毛糙。虽说对功能没有太大影响,但还是想知道是什么造成的?LM393已经做了迟滞,整个电路工作频率很低,Q2只是起功率开关的作用,另外我把R2换成1k后还是没有解决。
 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。

网友A:
我猜测是被工频信号干扰了 周期是20ms 楼主是不是少算了三个零呀? 解决方式是在MOS管的G级和地之间串一个10K的电阻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搞错,亲自量的。
你说的10K方法我也试了,不过我是接的100K电阻

网友B:
干扰啊, 很可能地线的影响, 可以将这些"鼓包"和你其他的信号对比,来找到干扰源.

网友C:
觉得只可能是地和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D:
建议把迟滞去了试试呢,很可能是后接的MOS管的输入电容,引起的系统不稳定!!!

网友E:
1. 减少R1到1k或更小;
2. LM393加电容滞后补偿。

网友F:
按理说迟滞就是为了不震荡,你的还震荡,是不是你的布线的问题,比如有长距离的布线?
帮你顶起来。

网友G:
LZ,4.3V那边 和 LM393输入信号 有什么反馈关系?

网友H:
将4.3V改成15V试试。

网友E:
4.3V改成15V,  至少,R2需要5W以上更大的功率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