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电压转换

楼主(2012-09-05):
假定一水量检测传感器,输出信号为4mA到20mA直流信号,
使用运算放大器设计接口电路,使得输入4mA,输出 0V;输入 20mA,输出5V。输入
与输出满足线性关系。

希望大侠们帮帮忙

网友A:
用个250欧姆的1% 精度电阻做采样,电阻可以多个拼接。
不过,0V 是不可能的,只有你软件自己处理

网友B:
工业上采集信号
基本上是电阻测压

网友C:
通过电阻取样电流转换成电压,再通过运放电路进行电平转换就能满足你的条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