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H桥

楼主:
小弟,刚开始做个MOS管H桥
求大神赐教:
输入输出的电压差,最大电流0.5A

已经修改了下!!

网友A(2012-09-05):
必烧无疑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指教什么地方有问题?

楼主:
必烧无疑!
引用 网友A:
请指教下什么地方问题啊?

网友B:
至少要做逻辑死区控制啊,防止上下两臂直接导通,电源对地短路。

并且
上臂要用P沟道的,下臂要用N沟道的,你的反了。

网友C:
对,这个必烧,逻辑死区的问题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楼上都已经讲了:
1、MOS管沟道用反了。电源直接通过其体二极管对地短路。
2、没有死区。转换时在过渡区会造成上下臂直通短路而烧毁。

网友D:
管子位置没用错,就是源极跟漏极颠倒了,四个管子都成了源极输出工作在线性状态。没加死区控制,驱动电路也太简单了,你的工作频率多大,电流多大

网友D:
你这种驱动电路太简单了,30V会有击穿MOS管栅极的危险

网友A:
还是必烧无疑,不信你试试

网友E:
你的nmos的耐压和npn管的VCBO和VCEO是多少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