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信号采集波动问题

楼主(2012-09-05):
设计的一套便携式系统,使用电脑USB电源供电和内置电池供电时,模拟信号波动很小,能做到12位精度
但是一旦使用那种2个插脚AC220的充电电源供电时,信号波动非常大,估计只有6-7位精度了,使用万用表量电压很稳,然后系统的地线只要一搭上大地,波动就没了!
系统中有一个放大100倍的电路

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,要求使用充电器也能正常采集信号,大家一起讨论下!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A:
其实就是个干扰和电源噪声两方面的问题.
电源噪声的影响呢, 可以通过滤波的办法来降低噪声.
干扰呢, 通过滤波和合适的地线连接应该能够降下来,(估计你的地线连接不合理)

楼主:
电池供电系统,没有大地线
使用电池供电的时候,信号非常好;但是插上充电的电源(稳压电源220/9V),220V的电源只要不接大地,信号波动就非常大,把220V的电源接上大地后,哪怕只是接窗户,信号都会稳定下来!

稳压电源的电压可以肯定是非常稳定的,波动在1mV以内

网友B:
1、万用表测量的相当于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而已,如果波动很快的话,万用表一般反映不出来,你要看信号质量,至少也得用个示波器吧!
2、你的220V充电电源不知道是什么型式的?如果是线性电源还好点,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,则可能有高频噪声耦合进入信号,导致信号质量下降。
3、不知道你的放大电路怎么做的?电池供电时共模电压可能比较低,充电电源供电时可能共模电压比较高,共模电压进入放大电路,当共模电压超过放大电路的要求时,测量结果会出现较大差异是很正常的,你要去落实信号上是否叠加了较高的共模电压。

楼主:
里面有个放大100倍的电路,稳压电源是线性电源,用的AD620放大,好像与时间段还有关系,不知道是不是某个时间段的电源质量要好好多!
单独电池供电系统的精度差不多是13位左右,使用不接地的电源就到了7-8位;
示波器测试不出来,都是差不多的噪声情况
主要是这个大地,感觉很奇怪,为什么大地接上就OK了

网友C:
为什么大地接上就OK了?
一般信号源阻抗大且 信号幅度小时,容易出现这种问题,比如测量心电信号的系统。
其实,原因叶工在6L也说明了,主要由于 较高的共模电压,这要求输入级有高的共模抑制比。

楼主:
共模抑制比的问题可能性很大,放大的是mV级信号
本来电路的-3dB截止频率是10KHz(二阶),改成1KHz后噪声基本上就可以接受了。。。。
问题是用1KHz的截止频率系统不够用,需要10KHz左右
放大器用的AD620,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?

网友D:
在心电测试上有用下面的电路去除共模干扰的,LZ可以参考下:

楼主(2012-10-09):
AD620的共模抑制比 应该比这个双运放做的仪用运放要高的多吧
难到是因为买的AD620是假货?

楼主:
附件是电路图,输入的是4个300欧姆左右的电桥信号

在附件有电话响起或者有手电钻等电磁辐射的情况时,信号也会波动很大

单独的AD620对于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