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PLD] 呼叫GoldSunMonkey!!!!!!!

楼主(2012-09-05):
猴哥好,最近打算使用赛林思的FPGA做一个小东西,初步打算使用的芯片是Spartan 3E系列的S500E,不知可否帮忙提供下这款芯片的封装,484Pin,TQFP封装,感谢~

网友A:
楼主你吓到偶了, TQFP-484,那得多大个啊:o

楼主:
208~TQFP
芯片是比较大~

楼主:
猴哥怎么还不现身啊~
更正下:208Pin
TQFP封装~

网友B:
封装的没有。。都得自己画

网友B:
XILINX 没有提供

网友C:
Altium 官网去下10.0版本,里面有xilinx及A公司所有FPGA库,并且可以通过designer转成candence的库。

网友D:
在cadence里Package Designer做一个tqfp 208,用不了5分钟,费这事干么啊

楼主:
已经搞定~
谢谢各位~

网友B:
Altium 官网去下10.0版本,里面有xilinx及A公司所有FPGA库,并且可以通过designer转成candence的库。
引用 网友C:
是么?

网友E:
:funk:
cadence很好用的,画一个封装就是Ctrl+C,Ctrl+V的动作!

网友D:
cadence里Package Designer,做引脚有规律的,比如tqfp,bga等,都非常容易,先设计好pad,再做封装,只是做连接器,尤其是一些国产的不常用的,引脚随意定义的,会是比较麻烦。

网友F:
不错,FPGA在AD里面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