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产品MA86E508/MA86L508

楼主(2012-09-05):
MA86E508/MA86L508 规格

-1-T 80C51 中央处理器
-MA86E/L508 8K 的程序存储空间
  -ISP 程序空间可以选择0.5KB/1KB/1.5KB……
  -灵活 IAP 空间大小
  -密码保护程序区访问
  -Flash 写/擦 次数:1,000
  -Flash 数据保留时间: 100 年 25℃
-内部256字节数据存储器
-中断控制
  -8中断源, 4个优先级
  -二个外部中断, nINT0 和 nINT1
  -所有的外部中断支持高/低或上升/下降沿触发.
-两个16-位 定时/计数, Timer 0 和 Timer 1.
  -T0CKO 在 P34 和 T1CKO 在 P35
  -T0/T1可以选择X12模式
  -支持 PWM 模式
  -T0 可编程预分频器捕
-4通道可编程的16位定时/计数阵列 (PCA)-PWM
  -可编程的16位基准时间
  -2个 比较/捕获模块和2个 PWM模块
  -捕获模式
  -16位软件定时模式
  -高速输出模式
  -可变分辨率 PWM 模式, 最多到 8-位
-增强型UART (S0)
  -帧误差侦测
  -自动地址识别
  -在模式0中选择时钟极性
  -模式4中支持SPI 主控模式
-16 GPIOs 具有键盘中断功能
-开始/结束两个接口侦测
-8-位 ADC
  -可编程的最快速到 200 ksps
  -8 通道的单端输入
-可程序控制的看门狗时间, 时钟源来自 ILRCO
  -通过CPU或上电复位一次性使能
  -看门狗溢出会中断或复位CPU
  -掉电(watch mode)模式支持看门狗功能
-实时时钟(RTC)
  -0.5秒 ~ 64秒 可程序控制的中断周期
  -21-位长度系统时间
-蜂鸣器功能
-28脚的封装片最多26个 GPIOs.
  -P3 可以设置准双向口模式,推挽输出模式,开漏集输出模式,仅输入模式.
  -P1, P2, P4.0 和 P4.1 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,开漏集输出模式.
  -P4.0, P4.1 和 P3.6 公用 XTAL2, XTAL1 和 RST.
-多种省电模式:掉电模式, 空闲模式,慢频模式,副频模式,RTC模式,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.
  -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模式
  -7 种中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
  -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
  -RTC 模式在掉电模式支持 RTC 复位CPU
  -Watch 模式掉电模式支持WDT 复位 CPU
  -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0 复位 CPU (仅仅L-系列)
  -在掉电模式下通过IHRCO 快速唤醒CPU (典型值 1uS)
-一个低电压检测
  -VDD 4.2V E-系列 和 VDD 2.4V L-系列
  -中断 CPU 或 复位 CPU
  -在掉电模式下唤醒CPU (仅仅L-系列)
-工作电压:
  -MA86E104: 4.2V~5.5V,要求Flash 写操作(ISP/IAP/ICP)最小电压4.5V
  -MA86L104: 2.4V~3.6V.,要求Flash 写操作(ISP/IAP/ICP)最小电压2.7V
-工作频率范围:25MHz(最大)
  -MA86E104: 0 – 12MHz @ 4.2V – 5.5V 和 0 – 25MHz @ 4.5V – 5.5V
  -MA86L104: 0 – 12MHz @ 2.4V – 3.6V 和 0 – 25MHz @ 2.7V – 3.6V
-时钟源种类
  -内部震荡24MHz/22.118MHz (IHRCO):典型值,工厂校对到±1%
  -外部晶振模式,支持32.768KHz震荡器
  -内部低频低功耗RC震荡(ILRCO)  64KHz
  -外部时钟输入(ECKI)  XTAL2/P4.0
  -内部震荡(IHRCO)输出XTAL2/P4.0
-工作温度:
  -工业级 (-40℃ to +85℃)*
-封装类型:
  -SOP28: MA86E/L508AS28
  -SOP20: MA86E/L508AS20
更多资料敬请期待~~~

网友A(2012-12-04):
现在打算用这可MCU,下载软件用哪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