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这种干扰是如何产生的?

楼主:
ip, HTML, ge, TE, AN
如下图,使我们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,用电流钳卡在输出电缆上的到。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干扰?貌似平时使用示波器也能出现这样的……请高手指教。file:///C:/DOCUME~1/YANGJI~1/LOCALS~1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1.png

放大后如下:

楼主(2012-09-05):
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图片,发在附件这里,请大家看看

毛刺

毛刺

毛刺放大以后

毛刺放大以后

楼主:
求解答啊,谢谢!

网友A:
在一家客户也遇到了类似的干扰,公司的FAE老大帮着客户解决了,具体是怎么个状况倒不清楚,得等做过这一行的高手啦

网友B:
图片上两个通道是两个什么样的输出?是同一个负载吗?我个人暂时觉得是负载的问题

楼主:
5# wangjunjun2005 是输出给电机三相电流中的两相。同样的情况在公司内测试,也会有这种小的毛刺,带电抗也会有,只不过是幅值很小。怀疑是干扰,但是又不确定,请高手指点!

网友C:
不一定是干扰,是不是变频器算法的问题

网友D:
这个应该是钳表被干扰了,实际的电流波形应该没有那个尖峰的。

楼主:
8# zhangyu198530 谢谢回复,我也怀疑这是干扰,请问您知道这究竟是如何干扰的吗?测试时电流钳如下:     已经尽量避免电流钳搭接在其他电缆上,不知道这种干扰的源头到底是什么?谢谢

网友E:
换一家电流钳试试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