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救助 STM8S103K3偶尔上电不工作

楼主(2012-09-05):
一个产品用的 STM8S103K3偶尔上电不工作   1.8V电压没有,复位脚低电平,Vcap 电容105,复位10k上拉,104接地,有没有大虾碰到过,在此先谢了

网友A:
测试下你的复位波形这个,这个属于硬件的问题了 ,还有器件是不是可靠

网友B:
先用最简单的软件[比如只点亮LED],查查是硬件、还是软件问题。

网友C:
1.8V电压没有,MCU不可能跑的,先看电源管解有没有虚焊,用手去压一下IC,也许就好了。

网友D:
很可能是虚汗

楼主:
我从新焊接,还是一样,复位脚没有波形输出  都是低电平,电源5v   7805

网友B:
复位脚低电平是不行的,把它翘起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