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A通过miller补偿拓宽带宽的疑问

楼主(2012-09-05):
我不懂miller补偿,昨天听别人说可以通过miller补偿拓宽CFA的带宽,比如1.5GHz的CFA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在2倍增益下拓宽到1.8GHz !这样的做法让我感到惊奇,因为国内的硬件指标(如示波器的模拟带宽)通常受限于所能采购到的CFA,如果这样的方法是可靠的,哪真的太神奇了~

我的疑问是,这样的方法稳定吗?比如尽管带宽被拓展了,其它的性能呢?如稳定性问题--环路相位余量,还能保证吗?

网友A:
IC设计时才有意义。

楼主:
我也Google了点miller compensation的信息,发现这个技术几十年前就在IC设计中被采用;
但我还没找到CFA在板级电路里使用那个miller补偿技术的案例。

我就是觉得这样“突破限制”的技术,看上去挺好,比如国产示波器现在模拟带宽做到1GHz了,要是这技术靠谱,那就能突破1GHz的带宽;但我浏览了下国产示波器,发现几乎都在500MHz,而我的理解是,1GHz的模拟带宽基于现有器件,如ADI等的CFA是容易做到的,但要做2GHz,5GHz。。。就实现不了;

但是,我回忆这样的技术存在缺陷,就像我在1楼梯到的。

网友B:
to 3L:

此技术非“板级”,也几乎无法“板级”实现。

楼主:
这是我昨天参加面试时,面试官说的。因为我的知识确实不多,无法当面提出质疑。

我当时的回答是利用现有可采购到的CFA,设计1GHz模拟带宽的示波器是可以实现的。我的理由是:CFA在增益大于1时,得到的带宽总是比unity gain要低,所以比如我只能买到1.5GHz的CFA,那我就只能设计出1GHz的示波器,因为还有放大环节。当时我质疑,示波器可能并非所有的量程都1GHz(我这个质疑应该是错误的,因为我在仿真软件里确实可以做到10倍放大时,到1GHz带宽。)而面试官说利用miller电容补偿,1.5GHz可以做到2倍增益时1.8GHz,我当时确实无法说清楚当中的原理。

我是高速采集爱好者,限于工作环境,一直无法亲身设计;但我浏览了几乎我知晓的国内所有示波器(包括高速采集卡)的指标,发现都在1GHz以内,只有rigol的6000系列做到了1GHz@5GSPS;所以我猜想,国内示波器厂商的瓶颈是一样的;

所以我看到siglent山寨rigol的官司时,觉得这是必然的。比如Tektronics公司的前端(AFE+ADC)是一片ASIC,不是通用器件,这样的设计能力,使得对手无法山寨。

楼主:
哦,对了,当时面试官梯到了peaking这个词,所以我就质疑,这样做法是否会影响CFA的稳定性;
因为这个peaking如果是我理解的peaking,那么不止CFA可以peaking,VFA同样也可以,比如在运算放大器在驱动容性负载,又或者在反相端的有意无意设计的电容都会引起peaking,但这本质上是在环路里引入了zero或同时伴随着pole,使得闭环增益cutoff点上扬,而这降低了环路的phase margin,这会使AFE对于pulse或step信号的响应产生overshoot,尽管带宽变得宽了。

网友A:
我的觉得那面试的人只是听说过密勒补偿,不知其所以然

楼主:
按理说不应该,面试官的职位在rigol里面是非常高的,应该不会乱说。
尽管我没通过面试,但我想成为更优秀的电路工程师,所以特别想知道怎么回事。
我对示波器里面的技术很感兴趣,而这个miller compensation技术听起来是一个
非常关键的技术;我没钱做实验,所以只能靠笔和仿真软件来验证“我能做到什么”;

示波器里还有个技术,就是时间测量技术,就是测量trigger和clock的时间差,
利用这个测量,示波器可以实现更高速率的ETS,即等效时间采样。
只是,我还没实现它;
这些技术的解决都是基于电路知识,我觉得电路设计的魅力无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