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低导通压降mosfet

楼主(2012-09-05):
各位大神:
     要求是这样的,做电池的防反接电路,要求导通压降极低,成本也要比较低,有什么可推荐的吗

网友A:
这个防反接的电路应该要用两个MOSFET吧!一个N沟道,一个P沟道,我用过这样的电路!这种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二极管防反接,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,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不会发热,P沟道用AO3401,N沟道用AO3402.

网友A:
可以分享下你的电路吗?我是这样用的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见附图

网友B:
你的量很大吗

网友C:
2楼的方法我也用过,应该没啥问题,楼主可以参考参考

网友D:
2楼的方式还不错,我也用过类似的,还行

网友A:
谢谢支持!大家多交流电流啊!这样大家都能进步不少。

网友E:
使用二极管就行了!

网友F:
搭个电桥

网友E:
整流电桥 使用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