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MSP430单片机采集-1.5V~1.5V电压怎么采集啊

楼主(2012-09-05):
请教大侠们了啊,
我的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经过处理后为-1.5V ~1.5V,需要用MSP430F5310单片机对其进行采集,请教大家怎样做到来采集负电压啊?我先谢谢大家了啊

网友A:
这个需要你加一个1.5v基准,就可以升压转换把-1.5-1.5V升到0-3v,然后再程序里再换算

网友B:
楼上的正解,需要加基准,将电压提升为正的

网友C:
其实很简单,用一个电源变换器就行,给你推荐一款芯片吧!TC1044S可以将能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输出,利用TC1044S,从5脚输入负电压,从8脚输出正电压,其推荐应用电路附于附图,其中1MΩ电阻和二极管均可以不接。

网友C:
TC1044S的应用电路

网友D:
将需要测试的信号-1.5V~+1.5V 全都提升到正电压0~2.5V 范围内就可以用单片机进行采集的了啊

网友E:
那请教6楼的怎样可以提升呢?有莫有具体的方案的啊,替楼主先谢谢啦

网友F:
找个双电源模块 带有负压的应该可以吧

网友G:
可以使用外部 差分AD

网友H:
外部采集信号

楼主:
楼上的各位,将这负电压编程正电压,这是必然的,可是怎样做呢?如怎样把-1.5V~+1.5V的正弦信号变成0~3V的正弦信号呢?

楼主:
各位大虾,上边的问题的,有知道的,先感谢你们了,请给出具体的电路图及方案的啊,我有重谢的啊

网友I:
自己先做个基准源   可以设置为1.5V   然后在他的基础上搞出-1.5V或3V电源   基准电压这里是1.5  我们用的通常是0  就这样  楼上已经把芯片告诉你了   自己按手册的推荐电路来    呵呵

楼主:
楼上大侠,我那是将一完整的信号集体提升电压,又不能让那波形变形的啊,这可以实现?

网友J:
楼主,这可以用运算放大器的设计一个加法器电路就可以了啊,如图所示,E1输入1.5V的直流电压,E2输入-1.5~+1.5V的信号,在输出级就可以得到0~3V的正信号了啊

网友K:
这个应该挺简单的吧

楼主:
哦,谢谢各位的鼎力相助了啊,我这结贴了啊

楼主:
15楼的方法我看还是很不错的,我先搭接个电路的试试哈

网友L:
使用同相加法器时,要注意失调电压的影响。

网友E:
楼上的建议很不错诶啊,也参考下15楼的处理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