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下载程序下载不进去??

楼主(2012-09-05):
串口端,到max232端,max232到单片机间的硬件都是导通的,而且上电后我测试晶振也有波形输出。我在冷启动下下载程序,任然下载不进去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电脑上是原生串口吗?如果是USB转串口,换根转换线试试,STC下载认线的。

网友B:
没多少东西,需逐一检查...

网友C:
没多少东西,需逐一检查...
引用 网友B:

对,搞定这个,玩51就入门了!

楼主:
我换过max232,和单片机之后我先焊接一个最小系统能够把程序下进去,但是当我把所有的元件焊完后就下不进去了,这是什么原因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