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5~26V输入5V输出的芯片

楼主(2012-09-05):
本来在用金升阳的模块k7805,但是最低输入电压只能到6.5V,
想找一个能输入5V的替代方案
需求如下:
5~26V输入,输出5V
输入4.5V时,输出4.5V
电流0.5A
体积小,价格低
无需隔离
如果有成品模块更好,如果没有,请推荐1个芯片
谢谢

网友A:
这个不好找,或者你的需求有问题
5-26V 输出5V 0.5A 这个很多,但是你又要满足输入4.5V时输出4.5V?这个就强人所难了吧,难道4.6V入,也要4.6V出?

网友B:
线性电源IC肯定不行,最少也得有个100~200mV的压降,而且一般功率不大(<0.5A)。还有,你的要求有些不明白,4.5V -> 4.5V,是不是小于5V时,输出=输入的意思?还有26V->5V,线性稳压效率太低。还是用DC-DC吧。

楼主:
我描述不清楚,
当输入大于5V时,输出是5V
当输入在4.5至5V之间时,输出基本等于输入,就是PWM占空比始终是100%,当然由于器件有损耗,可以略降一点
是要用DCDC

网友C:
sepic模式做

网友C:
LTC有颗LTC3630可以

网友D:
TI的,TPS54229,TPS54331
很好买,又便宜,电路简单,

要样片可以与jackie.luo@ferry-semi.com联系。

网友E:
这个是5楼说的对,可以用BIT3251做

网友F:
可以用SY8201来做,输入时4.5-27V,输出5V,电流可以做到1A,是同步整流的,如有需要,QQ1554910662

网友C:
可以用SY8201来做,输入时4.5-27V,输出5V,电流可以做到1A,是同步整流的,如有需要,QQ1554910662
引用 网友F:

胡说八道
“输入时4.5-27V,输出5V”

网友D:
的确有 类似 ,类似,类似   输入4.5~27V,输出5V的IC。
pqj324没说错,

他唯一的问题就是,这种 ic内部的模式,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步整流实现的。

偶作为资深电工,为自己说的负责,你如果需要样片可以找我。

网友G:
世通电子科技专业销售英飞凌 仙童 美格纳 IR ST TI ON NXP VISHAY IXYS CREE 美普森 虹冠等原装正品料 QQ1552052570   0755-82535100     13751025768郭生

网友C:
的确有 类似 ,类似,类似   输入4.5~27V,输出5V的IC。
pqj324没说错,

他唯一的问题就是,这种 ic内部的模式,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步整流实现的。

偶作为资深电工,为自己说的负责,你如果需要样片可以找我。 ...
引用 网友D:

的确有这样的片子,但SY8201不是

网友H:
13# lyjian SY8201最大占空比为90%,因此可以支持5.6V-26V输入,输出5V@1A,低于5.6V后参考输出电压约等于90%*输入电压,输入电压最低可至4.5V。

网友I(2012-12-02):
如果是高于5V转成5V,可以用一些降压芯片,如果是低于5V,或者高于5V的要转在5V,使用一些既可以降压,以可以升压的芯片:
比如: LM3478

楼主(2013-05-21):
引用 网友C:
LTC有颗LTC3630可以

这个很好,缺点就是太贵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