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TI的热插拔芯片烧了,求救

楼主(2012-09-05):
公司使用TI的热插拔芯片TPS2590,昨天在使用过程中烧了一块经检查发现是模式设置问题,datasheet中说明,芯片的6号脚来选择芯片的工作模式,
低为打嗝模式,悬空(芯片内部上拉)为非打嗝模式。
我使用的是悬空的,但是实际测试却发现有大量的芯片处于打嗝模式,在后端短路的情况下芯片会不断尝试启动而导致发热,并最终烧毁。
我测量6号脚发现其电压为2.3V,在排除了引脚短路开路的情况下,我觉得这只剩下芯片自己的问题了。
我请问一下这里是否有TI的技术支持,或者用过这块芯片的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。
如有需要可直接发我的邮箱chenjlass@gmail.com

网友A:
到TI的官网吧!联系TI的技术支持吧!

网友B:
从数据手册看:
RTRY: When pulled low the TPS2590 will attempt to restart after a fault. If left floating or ulled high the TPS2590 will latch off after a fault. This pin is internally clamped at 3 V and is pulled to the internal 3-V supply by a diode in series with a 100-kΩ resistor.
如果上拉或者浮空, 应该是遇到故障后, 会自动锁定故障状态.

不过看芯片的逻辑功能图, CT 和 EN 也会影响锁定的故障状态, 可以再看看你的外围电路的情况.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回复
TI的官方论坛我也去问了,但是没有任何回复

从解锁角度去考虑,datasheet上说EN和VIN的重置会解锁,但我的VIN一直接12V,EN接地,应该不会有重置的状态。
至于CT是接电容的,影响时间参数,更解锁没什么关系。
而且我的板子是有的好有的坏,不是全部都坏,我把好的板子上的芯片和坏的板子上的芯片对调后,问题跟着芯片走。
对了,我的原理图是参照TI的demo板的图,除了EN(16脚)直接接地,FLT(15脚)悬空外,其他完全一样。

楼主:
回3楼
你看过datasheet吧
芯片的6号脚is pulled to the internal 3-V supply by a diode in series with a 100-kΩ resistor.
那量出来是2.3V正常吗?
还有我把此引脚100K上拉到VIN(12V),芯片还是处于打嗝模式,引脚电压量出来是10V(此时的VIN为10V,因为有压降),我觉得很不正常。
想了一下觉得由于某种原因被解锁的理论比较符合逻辑,今天着重往这方面查

楼主:
今天又测了一下

对于有问题的板子,不管6号脚上拉还是接地结果一样,负载电流超过保护条件时开始打嗝保护(断电后马上恢复),电流越大打嗝的速度越快,期间EN与VIN的波形稳定无毛刺,6号脚有一个向下的毛刺,周期与打嗝的速度一致,每次打嗝都会产生一个毛刺,加了一个1uf的对地电容后毛刺消失,但问题依旧存在。

对于没问题的板子,6号脚悬空,负载电流超过保护条件后保护,不会恢复,6号脚接地,负载电流超过保护条件后保护,然后我缓慢降低负载电流,直到0.3mA左右,自动解锁。

由于datasheet没有对打嗝的方式做具体描述,我也不确定那种打嗝的方式是正确的。

网友C:
如果出现时好时坏,估计是接触的问题,不一定烧坏了

楼主:
问题已基本定位
对所有芯片做了测试,发现人工焊接的成功率100%,外加工贴片的成功率47%
现在就是再检查一下是焊接不良还是过温烧坏的问题了

网友B:
楼主很用心, 看得出来, 问题大体已经要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