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有哪些小封装的开关稳压芯片输出3.3V,谢谢

楼主(2012-09-05):
求助:有哪些型号的开关稳压模块输出3.3V,尽可能小的贴片封装,能像AMS1117-3.3V那么小的就更好了,谢谢。

网友A:
你的输入电压范围
以及输出电流
这个关系到体积的大小

楼主:
输入电源是4.5-5V,输出电压3.3V,电流150mA就够用了

网友A:
这个用LDO 就可以了,SOT23-5封装,就加2个2.2uf 陶瓷电容

网友B:
这个输入输出条件,实在没必要用DC-DC,除非你很在乎效率

网友C:
可以看一下BM9209,SOT23-5封装。

网友D:
可以用芯联或者微盟都可以呀,QQ1554910662

网友E:
SGM2019,性能堪比TI/Micrel,价格与国内那些品牌相当:

网友F(2012-11-03):
可以看看TI的LM117-N,也有小封装的,封装虽重要,但外围器件的大小,数量也是要考虑的。
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1117-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