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请推荐个多路模拟开关

楼主(2012-09-05):
我现在是有20路电压信号(电压在0-1V之间,分辨率要求0.001V),进行多路巡回测量,在1S(或更长的时间如10S,速度要求不是很高)内测完20路
请大家推荐个多路模拟开关

(会不停的测试,继电器估计不行的)
4051可以吗?

网友A:
本人用过4051巡回测量4路信号,一片就够了。
4051只有八个通道,若采用4051的话只好用3片才能够完成对20路信号的巡回测量。

楼主:
4051能满足那些要求吗?

之前没做过有些担心

网友A:
分辨率0.001V??
你是要将20路电压AD转换呢还是怎么滴,感觉这个电压分辨率要求许多AD都达不到啊

楼主:
后面的可以放大啊
我想知道的是多路开关会产生多大的干扰

楼主:
本人用过4051巡回测量4路信号,一片就够了。
4051只有八个通道,若采用4051的话只好用3片才能够完成对20路信号的巡回测量。
引用 网友A:

你当初的测量的信号多大啊,多路开关有多大干扰

网友B:
用CD4067吧,16选1的。
不要说mV级……uV级都没问题

网友A:
你当初的测量的信号多大啊,多路开关有多大干扰
引用 楼主:

我当初测的信号是开关量 就是0V 和 5V 所以对干扰就了解不多了。

网友C:
20Hz的切换频率,通道之间的串扰是比较小的,当然安全起见,也可以直接选用通道隔离度更高、导通内阻更小的MAX4581或者SGM4581:[local]1[/local]

网友D:
能多个AD吗?即用4路AD采样20路,那1路采集5路了。

楼主:
能多个AD吗?即用4路AD采样20路,那1路采集5路了。
引用 网友D:

也可以啊,不过还是要多路模拟开关啊

网友E:
用4片4051做过22路开关的~~~1s内无压力~~~

网友F:
3片MAX308貌似也可以的

网友G:
注意模拟开关的噪声问题

网友H:
我用过4051+7135+软件校准,分辨率0。00075V,10V(电阻分压)内精度优于0.2%,温漂50ppm左右,档位切换,不涉及开关频率。当然温漂是照顾精度的,和分辨率无关。

假如你用以上方案,1V内不用分压,温漂可以做到30ppm以内或更低(取决于基准),分辨率0.000125V。加放大分辨率还要高,放大加在开关后即可,有的ad自带增益可调放大。我认为4051即可,因为其他开关同样存在开关噪声问题。

这些都是我实际经验,供你参考。你需要关注开关噪声问题。数字开关的噪声频谱窄而幅度高,你可以在4051后加15PF电容试试。

4051导通内阻几十欧姆,隔离10M,我记得是这样,详见资料。vee一定要接负压。

网友I:
我的量产产品中使用的

网友J:
我只是来学习一下

网友G:
不说响应速度,谈采样的分辨率没有意义。
10hz只要做数字滤波,1mv随便都能搞出来;
100k,这个就要考验水平了。
要避免麻烦,可选用32路的ADC。

网友K:
精密的话 用的时候要注意些,4051的导通电阻还是挺大的 记得有几十欧姆。

网友L(2016-12-18):
引用 网友B:
用CD4067吧,16选1的。
不要说mV级……uV级都没问题

你好 你用过CD4067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L:
你好 你用过CD4067?

很多,有什么问题么?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很多,有什么问题么?

求大神解答一下我的帖子啊 刚用4067的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很多,有什么问题么?

能加个Q不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很多,有什么问题么?

帮个忙啊大神

网友M:
后面的可以放大啊

网友B:
有什么问题在这里问就可以了……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有什么问题在这里问就可以了……

麻烦大神看我下我发的那个帖子啊 CD4067的

网友N:
cd4067有啥疑问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