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Set Data Breakpoit for 怎样取消

楼主(2012-09-05):
我使用ST-LINK仿真STM8,设置了Set Data Breakpoit for “一个变量"。现在不知道如何取消这个断点。汗颜,求助

网友A:
操作取决于LZ用的IDE:STVD、还是IAR STM8?

楼主:
对不起,忘记了说明。我使用的是IAR EWARM

楼主:
我使用的是IAR EWARM,回答了马上结贴,谢谢

楼主:
取消断点的按钮在哪里呢?我还没有找到,麻烦回答

网友A:
对于IAR STM8,应该跟IAR EWARM类似,即打开break point 窗口[菜单 view->Breakpoint],然后删除掉那个Data Breakpoint即可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你的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