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信号的地问题

楼主(2012-09-05):
我想做个电流检测电路,想法是在交流的负载端串一个小电阻,然后用差分放大器放大,因为负载端是交流电,不能于差分放大器供地。我想问一下,两者不共地可以吗?如果可以不共地,那很多差分放大IC都有一个参数:共模电压,它的输入信号同放大器本身不共地,怎么会有共模电压呢?这个共模电压的参考地在哪里呢?

网友A:
从运放的要求看, 共地并非必须的要求.
但是, 保证输入在共模电压范围内是必须的.
可以通过电阻跟地发生连接关系, 以保证这个要求.

楼主:
2# airwill 有点明白了,在差分输入的两个脚上各接一个10K的电阻下地可以吗?谢谢

网友B:
2# airwill 有点明白了,在差分输入的两个脚上各接一个10K的电阻下地可以吗?谢谢
引用 楼主:

取决于是什么信号。如果测量人体的生物电信号,那么可能需要接大电阻对地:比如1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