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片SDRAM的时钟线问题

楼主(2012-09-05):
如题,两片SDRAM,对应CPU两个时钟引脚,如果共用一条时钟走线会不会有问题?还是说分开独立走会好点呢?个人感觉两条线分开走占地方,所以倾向走T形,这里想听听各位大侠的意见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CPU是什么型号的,我用的9G20只有一条时钟线,也接两块SDRAM,用T形线是比较好的选择

网友B:
独立分开

楼主:
多谢2位,还是选择独立分开保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