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SAM9G45电源功耗

楼主(2012-09-05):
大家有用过AT91SAM9G45芯片的么?手册只介绍需要的电源数量,没有介绍各路电源的功率和质量,有那个做过这款芯片的,共享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如果手册上没有,只能找原厂或代理商要了,有些处理器手册上会给出,有些原厂会有一个测试表,但大多数还需要自己详细测试。

网友B:
datasheet上一般不会有芯片功耗的,因为你使用的功能模块越多功耗越大。
但一般会有功能模块的功耗或是引脚的功耗,需要你按自己的需求自己算的。

网友C:
有计算的依据的,在技术手册中。‘

楼主(2013-07-24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手册上没有,只能找原厂或代理商要了,有些处理器手册上会给出,有些原厂会有一个测试表,但大多数还需 ...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计算的依据的,在技术手册中。‘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atasheet上一般不会有芯片功耗的,因为你使用的功能模块越多功耗越大。
但一般会有功能模块的功耗或是引脚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