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电路疑惑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09-05):
1.这个芯片实际是一个充电泵(Charge Pump)加一堆逻辑门,那几个电容就是充电泵的Fly电容和滤波电容,用于从Vcc生成232接口所需要的+/-6V电压。欲知详情,请Google下列关键字:充电泵(电荷泵)、Fly电容。

2.你问的4个端都是232端,不存在“平时”和“工作”的提法,其逻辑“1”表达为低电平(通常是-10V),逻辑“0”表达为高电平(通常是10V)。

3.想学东西,看书只是个框架,看芯片数据手册才是王道。

网友B:
滤波和升压的作用,至于电容值大小就是都是经验选择问题以及典型电路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指导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