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安装PADS问题,求良策

楼主(2012-09-05):
Win7下**PADS2007,用了大概两个月就挂掉了,重新安装也不能用;
传说PADS9.0以上的可以在Win7下安装,
我装了两个版本的9.3,一个装上了,layout无法保存;
一个打开半天没反应,软件一直是启动画面,无法进入软件工作界面。
装PADS9.3之前,已将PADS2007注册表,环境变量清除。
我只需PADS  Layout就够了,其他附带产品不需要,求方法,求良策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是不是改了系统时间,常见的**都有这个问题(从2007到9.3都会出现这个问题),我把电脑时间设置成2015年,正常了。

网友B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22748-1-1.html

试试我这个  安装好之后,检查一下环境变量,**方法文件中有提到
保持启动画面是你的环境变量的问题

网友:
好像不能用啊 楼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有没有其他方法?

楼主:
我安装的就是这个版本

3# forgot

楼主:
重装了4遍了又,FUCK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我都疯了,
按照**文件一步一步来哦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怎么样了?不亦心

网友B:
确认一下C盘下面的mentor graphics 下面的LICENSE.DAT文件
回复 楼主:
然后看下C盘下面是否生成名为FLEXLM文件夹

网友B:
还不行的话试试这个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67784-1-1.html

回复 楼主:
很不错的

楼主:
我1L说的装了两个版本的pads9.3恰好就是你推荐的这两个。。。
我都一步一步装了N遍了,,欲哭无泪啊。。。
回复 网友B:
现在公司,下班回去接着整。。。:dizzy:

网友C:
你应该是已经装好了,但是**失败。重装几次软件都一样的,因为你已经完全安装了,
你重新生成注册文件,再试下。

楼主:
这个也有试过
回复 网友C:
度娘了一下,有个家伙和我的情况一样,他说他重新分区就行了,,晕

网友D:
win7不爽用着啊

网友E:
http://download.csdn.net/detail/liukaili/3286042我用的这个,win7 64位可以用。实在不行下一个pads9.2 绿色版的,不过大部分都翻译成中文的,用着不习惯。

网友F:
还是切换WINXP。可能是WIN7的安全管理机制问题。

网友G:
环境变量导致的,软件读取不到许可文件。
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,但是忘记怎么有效的解决了。
往环境变量方面着手解决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不是我不想用XP,关键我这本本装XP系统,2G的独显就不能用了,只能用集显,必须得WIN7才能用独显,蛋疼。。。

网友F:
学我同事,安装虚拟机+winxp

网友F:
你到网络上找不同的**测试下。

网友H:
什么东东啊

网友I:
PADS 9.4.1 装C盘,完全安装,**只有一个exe文件,比较好装

网友A:
在WIN7下装过 200 7 9.0  9.2  9.3  都能用。 **很纠结。

网友A:
PADS会记录安装时间,如果电脑系统时间改变了,就会出错。

网友J:
建议在win7安全模式下安装,可以解决联网不能使用问题,建议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安全模式下装了,结果一样:L

楼主:
我要崩溃了。。。达人看看安装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对话窗口:

这个是在正常模式下安装的:

这个是在安全模式下安装的: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我下个试试先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牛叉

网友B:
;P 不亦心崩溃了

回复 楼主:
PADS软件XP和WIN7我装过不少10遍,也没这么纠结啊:lol

楼主:
pads9.4,也不行,fuck

顶他个肺,这周末搞不定,砸电脑

网友K:
以前WIN7装过9.0

网友B:
是不是你的C盘被保护了啊?

回复 楼主:
装之前右击程序选中兼容这个程序并以管理员的方式运行

楼主:
试试先。。。
回复 网友B:
:dizzy: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不行的话不关我的事啊:lol

网友A:
记得用管理员权限来安装。

楼主:
还好不用砸电脑。。。
谢谢各位网友的帮助,谢谢。。。
特别感谢forgot,dong_abc的热情帮助,pa2792帮忙找的PADS9.4.1的下载链接。。。。

PADS9.4.1是按照36,39L说的那样就OK

网友B:
9.4的option面板改了;P ,PADS难得这么大的改变啊
回复 楼主:
9.4router有贴线功能,和allegro一样,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