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soc creator2.0和CY8CKIT-003套件的兼容问题

楼主(2012-09-05):
最近在熟悉psoc3 FTK,运用psoc creator1.0beta5.0和programmer3.15,rev*B,没有问题;但是问题出来了,当我升级到creator2.0时调试项里面都没有psoc3 ftk这一项【也就是硬件连接无显示,原来用的XP,现在升级后用的WIN7】,感觉是不是那个地方设置错了还是creator2.0不再支持psoc3 ftk了【但是官网上提示的软件就是creator2.1,感觉不是这个原因】;
附图如下,唯一的区别就是新升级的版本采用的是rev*C,其他的相同。
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!

网友A:
我想应该是是:是那个地方设置错了

楼主:
经过反复折腾,发现xp下kit2.0revC和creator2.0没有问题,但是在win7下为什么就无法加载硬件呢?谁熟悉psoc3 ftk这一块的硬件驱动,请指教下,先行谢过了

网友B:
PSoC3 FTK 的驱动是集成在 PSoC Programmer 里面的, 你的Win7 下面安装的 Programmer 版本也是 3.15吗?
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方法:
1, 重新安装一下最新版的  PSoC Programmer,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
2,如果1 不可以,你也以在路径 C:\Program Files\Cypress\Programmer\3.xx\drivers\ftk3 下找到该板子的驱动程序。 自己手动安装一个该驱动。

楼主:
win7下也是3.15的,发现原来里面有一个programmer1.0【可能是安装designer5.2捆绑安装或者CD自带的版本】,现在正想全部卸掉,重新安装一次,谢谢楼上提醒,再试一次。

楼主:
采用programmer3.15驱动更新成功,可能设置有问题,XP可自动加载驱动,win7需要手动安装,另外就是3.10里面没有drivers项【不过XP能加载】,我一直以为是和自带的FTK 版本环境有关,没有考虑到programmer里的驱动文件。学习了:)

楼主:
win7界面下的安装文件无driver选项,查阅xp下的programmer3.10安装文件发现一个版本说明文档,根源找到了,应该是在programmer3.13版本以上【未查证】才支持win7;不知道对不对哈,希望有碰到过的继续补充。我承认我弱爆了,win7是2009.9才发行的,而这个时候的psoc3&5才刚刚发行,肯定是以XP为主,CY只能在后续高级版本兼容win7环境,看来行业动态也要懂一些啊,要不纯粹抓瞎。: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