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set_counter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09-05):
最初时reset_n为低,cout输出也为低,与门输出低,一直是复位状态,同时,counter一直计clock_in的周期,当q等于某一设定值时,cout输出高,cunt_en为低,计数器停止,经过与门后输出高,复位结束!复位时间即为设定的数值!

楼主:
2# 可木 1、reset_n输入的是一个负脉冲吗?假如一直是低的,那与门的输出应该一直是低才对。
2、如果reset_n与aclr之间是什么关系?

网友B:
2# 可木 1、reset_n输入的是一个负脉冲吗?假如一直是低的,那与门的输出应该一直是低才对。
2、如果reset_n与aclr之间是什么关系?
引用 网友A:
1。他是低的时候复位。不是一直是低。

2. 当reset_n=0时候,寄存器也同时复位。

网友A:
1。他是低的时候复位。不是一直是低。

2. 当reset_n=0时候,寄存器也同时复位。
引用 网友B:

猴哥正解。。。。;P

楼主:
5# GoldSunMonkey 1。他是低的时候复位。不是一直是低。
你意思是不复位的时候,它是一直高,是吗?另外复位为高端时候,cout是高or低?
2. 当reset_n=0时候,寄存器也同时复位。
当reset_n=1,寄存器里面会计数吗?

网友B:
5# GoldSunMonkey 1。他是低的时候复位。不是一直是低。
你意思是不复位的时候,它是一直高,是吗?另外复位为高端时候,cout是高or低?
2. 当reset_n=0时候,寄存器也同时复位。
当reset_n=1,寄存器里面会计数吗 ...
引用 网友A:
1. 是低就复位了。不复位就是高。
    Cout是高是低,是由你代码决定的。
   和复位没有关系。
2. 寄存器复不复位或者计数由你的代码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