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STM32 ADC的温度补偿问题

楼主(2012-09-06):
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ADC温度补偿的?手册上给的ADC的输出值都是25°C时候的,对于温度的影响好像没提,ST官网给的一个笔记上说温度补偿靠温度传感器和ADC看门狗实现校准,可是具体应该怎样将温度这个参数放进计算AD值得公式中?比如在-30℃的时候产生的便宜应该怎么算?
      跪求高手解答!!!!!

网友A:
没有这个数据, 不如你自己测量, 将测得的值保存在芯片里面.

网友B:
STM32手册上关于ADC的精度有2张表。1张表是25°C时候测量的[最大误差-2~+2 LSB],另1张表应该是-40~85度温度范围的【最大误差-5~+5 LSB】。

所以,如果对误差要求不是特别高,直接用第2张表的数据即可。

网友C(2020-02-25):
//T(℃) = {(V25-Vsense)/Avg_Slope}+25
//V25=Vsense在25℃时的数值(典型值为1.43),Avg_Slope=温度与Vsense曲线平均斜率(单位为MV/℃或UV/℃)(典型值为4.3MV/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