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AD10的**程序

楼主(2012-09-06):
下了一个,结果破解程序不好用。
哪位大哥有的话,麻烦发给我一个吧。
21348628@qq.com
给个链接也行啊。
多谢多谢~

网友A:
把里面两个文件覆盖你安装目录下的原文件就可以了

楼主:
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?这是什么原因啊~

楼主:
我用的是win7,32位的~

网友B(2013-01-12):
我的也是,求解

网友B:
无法定位输入点啊,求解。。为什么?

网友C(2013-04-26):
我的也一样。。。。。

网友D(2014-04-24):
顶起啊,我的也是这个错误~!

网友E(2015-05-30):
楼主,解决了吗,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。系统跟你的一样